铁楸的柄如何做成

楼主(2014-04-01):
朋友 想做个铁楸厂 ,请问铁楸的柄用什么工艺可以做成,需要用什么设备

网友:
乡下有‘铁匠房’,看看就知道了,

锄头以前前面是‘加钢’的,就是前后含碳量是不同的,两块打在一起的,铁锹也是,现在偷工减料,这种工艺少了,锹后面是先在砧子上打,打到初步扣过来,再用心棒打,之后退棒,

年轻人,多到乡下看看,挺有趣的,

网友(点评):
包钢和夹钢?

网友(点评):
前两天还看到有人拿锄头去夹钢了,可老铁匠不肯给我打刀啊...

网友:
柄用木头削的

网友A:
什么床子都不用买,焊个铁架子,装个电机,做两个顶尖,弄一个牛角,装上一把刀片,开动电机,手上功夫拿刀削皮,车圆。家里有很多作坊做楼梯栏杆就是这么起家的。

楼主:
想要自动成型的设备

网友:
冲压机床吧..可先用线切割或者如果冲压机床磨具就能切割板材的话直接进行加工.然后加工柄部.再拿去做切削部的热处理.

网友:
How.It's.Made.S03E13.消防靴,园艺工具,自动化机械,石膏板
里面的园艺工具,有类似工艺过程。网上搜一下这个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床子都不用买,焊个铁架子,装个电机,做两个顶尖,弄一个牛角,装上一把刀片,开动电机,手上功夫拿刀 ...

这个牛逼,确实够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