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轴平行度校正仪,有社友卖这设备么?

楼主(2014-04-01):
现有一机器,上有若干导辊需要进行平行度校正,请问社友用过这类产品么?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么?或者有社友卖这类产品的?
请提供一下品牌

导辊直径在200mm左右,导辊间距在1-1.5m之间

网友:
塑料薄膜机械、造纸机械安装调整时都必须检测导辊之间的平行精度,工况跟楼主介绍的差不多,检测工具一般都是自制的,用百分表来检测,检测精度是0.01~0.02mm,导辊之间的平行精度一般可调整到0.05mm以内,一台印刷机有时要检测30处以上的导辊平行精度。

网友:
以前做数控机床时安装导轨也是使用的自制的工装.其实就是一个“工”字形的长条形铸铁.长度可以按需求制做..不过我们那个各个接触面都刮研过的.精度很高.还时常检测的.用法和楼上差不多.不过是千分表.恩就是这样.对了还要有用标准量块神马的.看你的情况了

网友:
首先要保证每根辊子辊身直径的圆柱度、直径尺寸在公差范围以内,然后才能往下检测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