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车床配尾座好找吗

楼主(2014-04-01):
这种小车床0632配尾座好配的,现在没有尾座,

网友A:
应该是和C616相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C616相同的吧,,,,,,

不知道买个二手的差不多的能不能用,中心高差几十丝的话还能用吗。

网友(点评):
修理一下 找个钳工刮研一下就行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谁能帮我?

网友:
到当地的机电配件店,肯定有。通用设备的好找的很。

网友:
尾座都是配出来的。不是通用件,换上一个就能用。尾座需要实配。两个相同型号的机床。尾座也不见得换上就能用。中心高和前后位置都是要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