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判断材料?

楼主(2014-04-01):
请教高手,在不知道材料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判断其可能的材料?
比如通过砂轮,观察其火花形状,大概判定其可能的材料。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判定。

网友A:
只能找一本‘火花图谱’,还得看懂了,看明白里面的‘星’,看怎么飞溅,一般人不在车间混几年,就是人家告诉你,也看不懂,我就考过人家,有人说都说的出来,看‘实谱’就不敢说了,

最好是化验,别信乱七八糟的说法,

我就是要化验单,要金相,其它都不认,谁都甭扯其它东西,啥经验都不认,就认数字,

网友:
肉眼是分辨不了材料的,尤其是成分接近的材料,只能像8爷说的看化验单、金相组织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找一本‘火花图谱’,还得看懂了,看明白里面的‘星’,看怎么飞溅,一般人不在车间混几年,就是人家告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