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此产品内孔端面凹槽?

楼主(2014-04-01):
此产品内孔端面槽(C,局部放大部位)要求30度那个地方哪个师傅知道怎么做合理!!!!搞了老半天就是没弄出来!!!

网友A:
成型刀直接切出来,,,,,,有啥不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型刀直接切出来,,,,,,有啥不明白的。

1.6的光洁度也可以???要求保证光洁度1.6  角度和尺寸一样也有要求!你确定成型刀可以?

网友:
用半径补偿  要不就成型刀

网友:
找一个内孔尖刀就可以。

网友:
还是先用成形刀粗加工,精加工时用内孔尖刀,记得要用刀尖补偿,因为光洁度要求高,精加工时要注意走刀量。

网友:
这图真是难啊

网友:
钨钢棒磨个端面槽刀就好了

网友(2014-05-07):
Y要么G72要么g01车

网友:
用成形刀粗加工,精加工时用内孔尖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