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件的铆接问题

楼主(2014-04-01):
以下两张图片是铜件的铆接,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这种工艺控制起来容易吗?可靠性怎么样?在制作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
貌似还可以.只是不知道你是干嘛用的受力大还是小.但是建议尽量考虑过盈配合吧.底部以没有明显缝隙最好..恩就是酱紫.

网友(2014-06-10):
脚头稍高于平面,孔口做点倒角,用旋铆机可以铆到与面平
$ l5 k$ R+ z. e$ u如果用于导电的话,最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