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会使工件产生磁性吗?

楼主(2014-04-01):
45钢,侧面铣削加工后表面有毛刺,用手一划拉会沾在手上,感觉像是工件在加工后产生轻微磁性,将碎屑被吸在工件表面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请教:机加会使工件产生磁性吗?

网友:
是的,变形区更容易带弱磁性。

网友:
俺的游标卡尺都带磁性了

网友A:
对于不锈钢材料,是不导磁的,但是在车的过程中会有高温,改变材料的金相,出现磁化想象,加工表面带有弱磁性

网友:
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铁磁性材料被地磁场磁化,冷却后磁性保留了下来。
据说古代有一种制作指南针的方法就是用烧红的铁片在南北方向放置然后逐渐冷却

网友(点评):
查看教科书,铁只有在低温下(770°以下)才有磁性,在高温时是没有磁性的。

网友:
45号钢,车刀炖了就会那样,304的话就会起毛,好像没看到铁削吸在上面

网友:
买个退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不锈钢材料,是不导磁的,但是在车的过程中会有高温,改变材料的金相,出现磁化想象,加工表面带有弱磁 ...

查看教科书,铁只有在低温下(770°以下)才有磁性,在高温时是没有磁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看教科书,铁只有在低温下(770°以下)才有磁性,在高温时是没有磁性的。

改变金相组织,降温后就会有磁性了

网友:
回头自己多注意下  实际检验

网友:
有一点我要说明,铁是铁是很难被磁化的,只有钢才会。5楼所言是错误的,古代基本没有能生产出能被磁化的钢,最起码明朝之前应该是没有。明朝时使用的指南针-罗盘已经能够量产,也没必要用铁片加工。
钢材在加热到一定程度会被地磁场磁化,从而产生弱磁性。楼主所言的磁性,实际毛刺的磁性占更多一部分。零件磁性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点评):
可是书上说在高温时是无磁性的,在低温时才有磁性

网友(点评):
毛刺的质量小,升温降温快,只有过了火又冷却才能产生磁性,高温会导致磁性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金相组织,降温后就会有磁性了

书上说铁在770°发生磁性转变,没有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但说金相组织和晶格结构都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说铁在770°发生磁性转变,没有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但说金相组织和晶格结构都没有发生变化

常识所知,不锈钢材料宜用冷成形。但是奥氏体不锈钢是没有磁性,经过冷加工的奥氏体不锈钢却会产生或强或弱的磁性,特别是对封头、弯管、深冲件等加工程度较大的产品。这是因为常用的奥氏体不锈钢的基本组织大多为亚稳奥氏体,因此被称为亚稳定奥氏体不锈钢。
当亚稳定奥氏体不锈钢冷成形时,部分奥氏体会发生马氏体转变,并与原奥氏体保持共格,以切变方式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无扩散相变,称为致生马氏体相变或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 不锈钢中马氏体一般有体心立方结构的α’马氏休和密集六方结构的ε马氏体二种形态,其中α’ 马氏体具有磁性,ε马氏体无磁性,但只有镍铬含量较高时,才产生ε马氏体。因此常用不锈钢中的部分组织由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时,就会产生磁性。
奥氏体的稳定性由其化学成份决定,加工引起的马氏体化还与加工的激烈程度有关。对象食品等一般用途,磁性不会对使用有影响,因此国内外一些标准都允许存在,对于磁性的表现形式----当量铁素体含量(铁素体有磁性) ,在美国的ASME标准原子能卷(Ш卷)中,当使用温度<427℃, 允许铁素体含量3%~7%;当使用温度≧427℃,允许铁素体含量≧5%(计算方法为WRC图) 。在我国<机械工程手册>7卷43篇<焊接、切割和胶接>中推荐铁素体含量为4%~12%(估算方法为舍夫勒(Schaeffler) 相图或德龙(Delong) 焊接组织图) 。对用于接受中子辐射的核设备和特种腐蚀介质等用途时,还是以换用材料或作固溶处理为妥。

网友(点评):
大侠分析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