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脆和应力腐蚀,大侠们遇到这高端问题么

楼主(2014-04-01):
大侠们有遇到这种高端问题的吗?氢脆在除了在空气中可以,在别的情况下有机会发生吗?

网友:
你可以百度下,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听说螺栓热镀锌时有氢脆现象

网友:
氢脆  其实氢脆很好控制的  可以通过加热来排除氢的  少量的氢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遇到过黄铜的SCC。

网友:
镀硬铬时,容易出现氢脆。

氢脆和应力腐蚀,感觉算不上高端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相对我来说就是高端了。我还想知道什么是高端问题,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高端问题,但我知道什么不是高端问题。氢脆和应力腐蚀,学材料的人认为就是普通问题了。

网友:
真空脱气处理就是处理坯料中含氢过高,产生白点现象。
早期消除钢中白点的方法是在1200-1400度中对钢件进行长时间退火,降低钢中氢浓度。但效率较低,除不彻底。现在一般对钢液进行真空除氢处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2014-05-16):
连描述都描述不了的问题,是高端问题

网友:
在压力容器行业经常遇到的。

网友(2014-08-11):
酸的环境下,H+氢离子个头小,很容易深入金属材料内部,而后结合成大个的氢分子,聚集后形成“氢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