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还是2002版的装那个版本的CAD好呢

楼主(2014-04-0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的电脑是XP系统还是2002版的装那个版本的CAD好呢?谢谢大家

网友A:
05版的CAD就可以了,挺好用的,05到08版本是一致的,界面没有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版的CAD就可以了,挺好用的,05到08版本是一致的,界面没有大区别。

网友(2014-06-03):
05、08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