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轴运动噪音问题

楼主(2014-04-02):
一根同步轴,两端实心,中间空心管焊接。长2600,两端轴头装轴承,齿轮 加工同轴要求0.01,中间空心轴加工要求同轴0.1。轴重量大概120KG,同步轴齿轮齿条驱动的负载600KG左右。
转速最大5转每秒。
现在运行时噪音很大。两端轴承成对的圆锥滚子轴承,均严格按扭矩锁紧了。轴承安装孔加工精度同轴0.5.

齿轮齿条的噪音一般,主要噪音可能产生在轴承或者是同步轴的甩动上。该怎么处理。

请大侠帮忙分析下,还需要什么条件,跟帖我会回复。

网友A:
空载也响么?
逐渐增加重量试试

网友B:
1.结构有径向力么,为什么要用圆锥轴承,出于什么考虑
2.齿轮端的挠度控制的如何,齿轮接触是否良好,是否有偏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也响么?
逐渐增加重量试试

轴是穿在龙门的横梁里,电机在横梁上,没办法空载测试。
手动转过,速度最多0.5转每秒。。

空载不响能排除哪些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结构有径向力么,为什么要用圆锥轴承,出于什么考虑
2.齿轮端的挠度控制的如何,齿轮接触是否良好,是否 ...

径向力就是齿轮负重的600KG。没有轴向力,用圆锥滚子是防止轴向的窜动和加工的同轴度误差吧。还有用深沟球轴承,东西是进口的,设计应该也没问题。

齿轮理论上应该是直接压在齿条上,但是之前两边调了5丝间隙,声音大,现在调了15丝试验下,还是一样大。

楼主(2014-05-19):
引用 网友A:
空载也响么?
逐渐增加重量试试

按大侠建议,将部件挂起来使空转。空载也响。
没办法全拆了换齿轮(质量要好一些)轴承,同步轴出去重新加工了一下,把中间空心轴部分修了一下。然后把可能出现共振的罩件垫了些泡沫。噪音明显减小。

因为基本全换了,所以虽然有些改善,但是依然不好说问题具体原因。

想请问下大侠几个问题,这个轴是怎么加工的,现在的图纸两端轴头都是焊前就有螺孔。焊后没有中心孔。2600的长度。
这个转速(5r/s)和工作情况下(600kg负载),轴需不需要做静平衡,我看有些纺织机械的轴,都做了静平衡,但是这个轴两端都有轴承锁紧垫圈的定向槽,轴并不是完全对称的,而且这个长度的轴,做静平衡需要什么样的工装。

请大侠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大侠建议,将部件挂起来使空转。空载也响。
没办法全拆了换齿轮(质量要好一些)轴承,同步轴出去重新加 ...

别大侠了,我也只是参与讨论、学习的……
加工方面经验欠缺,帮你顶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