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了解6061铝合金材料和它的T6热处理工艺吗?

楼主(2014-04-02):
请问国内有相应材料和6061性能相当的吗?哪里可以采购到?

网友A:
6061不是很普遍吗?我用过的铝材都是6061
铝合金热处理不了解,以下摘至度娘
T4 固溶热处理后自然时效至基本稳定的状态适用于固溶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的产品。
T6 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固溶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61不是很普遍吗?我用过的铝材都是6061
铝合金热处理不了解,以下摘至度娘
T4 固溶热处理后自然时效至基 ...

国内该材料可以用于锻模后旋压制做重卡轮毂吗?
目前有企业使用该牌号材料,采用锻模后旋压加工重卡轮毂,但是其材料全部采用进口原料,
据称国内材料在进行同样工艺时会出现裂纹等缺陷,想在国内找能替代的材料。
您知道6061相关的材料有这方面的应用吗?谢谢。

网友(点评):
前几年,询过价。同样的6061,进口的50到60块钱每公斤,国产的30。加工出来的产口,进口的,变形小,国产的变形大。多半是出在热处理上。

网友:
这种材料是烂大街的普通材料,二十多块一公斤。随便一个卖材料的地方都有,T6是它的时效状态,你可以理解成硬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该材料可以用于锻模后旋压制做重卡轮毂吗?
目前有企业使用该牌号材料,采用锻模后旋压加工重卡轮毂 ...

   可以查一下两种材料的化学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