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胶管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4-04-02):
(图片)

网友:
查查手册,里面有。
黑的可承受正、负压力,但不高1兆以下吧。
兰的承受负压力。

网友(点评):
机械手册吗?

网友:
螺旋钢丝帆布管

螺旋钢丝伸缩管

网友:
除尘器的管子也是这料的啊

网友:
发动机进气空滤管,黑的易老化,兰的易破损。

网友:
网络上的叫法应该是
复合软管
或者
带骨架复合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