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厚板矫直机矫直辊修复问题

楼主(2014-04-02):
公司的中厚板矫直机的矫直辊已经接近最小极限尺寸,我们想用堆焊的方法进行修复,就是先车去硬度层,再用对焊机堆焊到最大尺寸,再通过机加工完成修复。
        我们现在有加工用的外圆车,堆焊机,一个简易加热炉用于焊接件预热,矫直辊材料为X40CrMoV5-1+QT(对应国标好像是4Cr5MoSiV1+QT)表面硬度要求达到54-56。
        我想问问我们这么做是否可行,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企业这样干过,还有就是焊后去应力问题怎么解决,这其中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可以这么玩,只要辊子芯部质量没有问题,就可以,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但玩起来不容易,要‘特殊手艺’,还要有合适的设备,

首先说,焊接就不是一般手工焊,预热温度很严格的,敞开式焊接不能保证,现在一般都是有一个炉子,在炉子里面焊接,是自动化完成的,

焊后还有一堆东西,比如热处理,探伤等,否则加工出来也没有意义,不能保证后续使用寿命,焊了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玩,只要辊子芯部质量没有问题,就可以,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但玩起来不容易,要‘特殊手艺’ ...

辊芯应该没问题,堆焊机我们有,但是在加热炉里焊接似乎有点不太现实,只能是用石棉一类的东西包裹,来减少它的温降,实在不行再重新回炉,不知道师傅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减少这种温度流失,还有就是后续要经过什么样的热处理才能在保证硬度的前提下消除表面应力,提高使用寿命

网友A:
这是一整套工艺,是一个环节,没有啥简单窍门,工艺过程不严格,后期寿命就很短,应力与温度,电流,环境气氛都有很大关系,

举例说,温度不稳定,影响凝固与熔池尺寸与深度,这个改变了,应力就改变了,温度与电流有关系,影响热区,还有,你环境气氛不控制,影响金相,这些都靠后期消除应力,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小缺陷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整套工艺,是一个环节,没有啥简单窍门,工艺过程不严格,后期寿命就很短,应力与温度,电流,环境气 ...

这个寿命短主要指的是什么呢,是磨损厉害还是说容易裂开,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工艺来消减这些缺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寿命短主要指的是什么呢,是磨损厉害还是说容易裂开,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工艺来消减这些缺陷吗?

寿命短,是指‘综合使用寿命’,

焊接性能差,内应力大,缺陷多,本身寿命就差了

因为内应力大,只能降低硬度,耐磨性能就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短,是指‘综合使用寿命’,

焊接性能差,内应力大,缺陷多,本身寿命就差了

像这种情况我们在保证硬度的前提下,通过什么方式能尽量消除焊接后的内应力呢?低温回火?延长自然放置时间?有什么可靠的实行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