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簧的刚度特性

楼主(2014-04-02):
偶尔看到一篇“ 从微分方程反推结构轮廓曲线”,对作者的数学功底很是佩服。
只是图中方案是用碟簧施加压紧力。碟簧与普通的螺旋弹簧不同,
它的刚度是可以随意设计的,而且多片碟簧叠放方式不同,它的总的刚度特性也是可以千变万化。
所以从碟簧的设计和排列直接就可以得到恒力。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型电动机铁心受热膨胀时,拉杆也变长,那么使用碟簧可以保持对铁心的的锁紧压力。

网友(点评):
但是碟簧与铁心中点焊固定,是否比较合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