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修补剂的使用

楼主(2014-04-02):
公司扇形段驱动轴密封部位因磨损漏水,我们试着用工业修补剂进行修补,但是效果不理想,或是说成功率较低,原因一是有气泡产生,二是后续加工的时候加工表面有粘连下去的坑,继而影响修补效果,我们现在采用的办法就是混合前预热,混合后多次挤压清除气泡,涂抹时尽量涂抹均匀,但还是避免不了这两类问题,想问问各位师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戏

是指这种修复方法不可行吗?我们经过修复也可以使用,就是成功率低

网友A:
轴漏水?能加密封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漏水?能加密封圈么?

有密封圈,就是轴有一点磨损,尺寸不够了,但是没有合适的密封圈,想加上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密封圈,就是轴有一点磨损,尺寸不够了,但是没有合适的密封圈,想加上一层。

是什么 样的密封圈?O型圈还是唇形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