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减速器的工作原理!有谁知道?谢谢

楼主(2014-04-02):
拆开了一个有油的减速器,是伺服电机带动的,但不知道工作原理,不知道动力是怎么传递的。如下图:

网友:
谐波轮传动

网友(点评):
以前也就书上见过这词,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怎么装进去?轴承约20丝的不圆度,不敢直接压进去,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A:
还有椭圆的、像轴承的那个就是波发生器!现在看见带齿的就是柔性件和刚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椭圆的、像轴承的那个就是波发生器!现在看见带齿的就是柔性件和刚性件!

知道装进去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
应该是这种,难道当中的轴承真的是椭圆的?

网友:
谐波减速机的一种,

楼主:
找到了原理,现在不敢装了,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B:
谐波减速器。不用担心不圆,装配中心要对住。你了解一下谐波减速器的工作原理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我怕偏心没对好,将齿搞坏,因为齿偏心时没啮合的部分齿没对上?

网友:
谐波齿轮,机器人上常用,一个柔轮,一个钢轮,速比大。

网友:
传说中的谐波轮,好直观这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波减速器。不用担心不圆,装配中心要对住。你了解一下谐波减速器的工作原理应该就明白了。

谢谢,清洗后装好了,试了一下,没问题

网友(点评):
恭喜lz,有得玩了!期待最新成果~

网友:
谐波减速机的一种对了

网友:
以前在机械设计手册里看过介绍,这次见到实物照片了。

网友:
长见识了,头一回见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谐波减速器

网友:
这种减速器真没见过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这个网址有个可以动的漫画,或许对你有帮助http://www.sinoisa.com/contents/17/106.html

网友:
这个我也看不明白,大神解答

网友:
我们做变位器的时候会用到这玩意,柔齿好像非常难加工,国内很少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