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频器,四位一转台

楼主(2014-04-02):
电机一拖四,
皮带来传动,
一根接一根,
交叠双槽轮。
喷涂有溅射,
却把板来遮。
有时置床上,
有时落地上。
床上不能高,
轴座落空槽。
底面贴平轨,
拉板来把牢。
地上有支座,
也要打地脚。
曾有专家审,
也经院长考。
满座无意见,
才把加工找。
不算变频机,
只做结构件。
一报两万多,
一报三万少。
不知读者君,
估价值多少?

网友:
这个是电机带动四个转子转动?

网友:
看不懂 说白话哈 大侠

网友:
结合着图大概看明白了,四个工位,由一个电机和皮带来带动每个工位转动,由喷涂机械手来喷涂,工位之间再相互用板隔开以防溅射,有两组工装,一组放导轨上,一组放地上,可以在导轨上滑动

有个疑问就是电机放在活动的工装上,接线是不是有点麻烦

网友:
一报两万多,
一报三万少。

网友:
好诗,喷的时候那个东西一直转啊转的。。。

网友:
略略浏览处世叙,你用绝句我用律。
不知床头卡盘处,是何功能是何物。
床身欲用何材料,支座称重知多少?
楼主申明无电机,吾料也无机械手。
简单结构欲搭建,铣钻锯镗车钳焊,
另加结构钢材费,我出大元整两万。
半月之内出成品,处世你看行不行

网友:
改成赛诗会拉

网友:
挺好的东西啊,那家伙如果放在导轨上不要精度的话,两万过点按理说是可以拿下了。

网友:
1.2万一吨,自己过磅吧

网友(点评):
过磅,按吨算。深懂行情啊!

网友(点评):
大侠们,还有一个系数嘛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这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网友:
都这么有才的么,文理双修呀

网友:
现在报两万,有点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