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联轴器中间的两个键槽的作用

楼主(2014-04-02):
这个是在公司里面看到的图纸。联轴器不是靠螺栓来固定轴的吗/
中间这两个90度分布键槽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可能是用来上固定轴的紧定螺钉用的

网友:
安装联轴器紧固螺钉的

网友:
放平键的?

网友:
是不是个安装座?用来锁紧螺钉的,真正的连轴器是不是在里面?这个零件经常见,用途也是这样的。但不清楚LZ的这个是什么用途?

楼主:
这个是宽槽,锁紧螺钉一般不是圆柱状的吗?

网友:
无解  再给一个视图就好了

网友A:
这应该不是联轴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联轴器吧!

我记得图纸上面写着  波纹机用联轴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图纸上面写着  波纹机用联轴器

没有总体装配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总体装配图吗?

下周上班的时候,我在用Vault打开技术部文件看看。有的话在发的论坛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周上班的时候,我在用Vault打开技术部文件看看。有的话在发的论坛上

那个轴的图纸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轴的图纸没有吗?

这张图纸有的,是我工艺分析看到的,不明白为什么结构是这样,才发帖求问的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我到车间看了,还有问电气部的伙伴,明白了蓝色部分为联轴器。一端是计数轮,另一端是编码器。那两个槽是为了便于锁紧内六角螺栓(四个螺栓两组成九十度分布的,可以认为是工艺槽 )。 从而锁紧一个塑料套(位于联轴器里面的,作用是固定技术轮和编码器),,,下次有机会我在说清楚点。

网友:
怎么可以有这么奇怪的图呢,同问这是联轴器吗

网友(2014-06-08):
你中间装轴的时候有紧定螺钉的吧……

网友(2014-08-27):
可能是个限位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