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V后排座椅做到舒适,成本很高吗?

楼主(2014-04-02):
有个电视节目讲汽车业竞争,说到现在SUV卖得火,但大家嫌座椅不舒适(上百万的suv也许就舒服了吧,这个不算,因为量小)。所以,以后座椅的舒适度是suv一个竞争点。

suv座椅没轿车舒适,深有体会,特别是后排。我在想,一个座椅搞舒适了很费劲么?成本增加很多么?是不是suv离地间隙大就必然牺牲舒适性呢。或者说,suv的设计总需要一个点来消化缺陷,以牺牲此点为代价成全别处。

懂得汽车设计的高手讲讲。

网友A:
我觉得,如果有个现成的设计给你,做出来成本应该不高吧,或者说工艺成本变化不大。
但是作为批量的标准产品的话,前期设计开发,试制,改进,调查反馈等工作比较耗时耗力。
总的说来,也许是厂家认为成型产品没必要再花过多的投入去纠结了,毕竟各地区的人的坐资习惯和体形是不一样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或许只能是“私人定置”了。
个人浅见,哈哈。

PS:我们公司的产品,有驾驶室,都是非标的,也曾想过尽量做的舒适点,但刨开成本控制不说,就位置和视角调整,经常自己试车调好了,换个人就觉得不爽,经常改来改去的,曾经为了个反光镜位置,我就下了好几张通知单,唉,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点评):
兄台做北京汽车啊,有伙伴刚刚买了一辆

网友(点评):
我们的产品是特种车,主要是船厂、工地上用的,不是家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有个现成的设计给你,做出来成本应该不高吧,或者说工艺成本变化不大。
但是作为批量的标准产 ...

主要是和轿车相比,suv普遍不舒适。这是为何?suv价格高,但座椅不舒适。重心高有侧倾,这好理解。座椅不舒适就不好理解。

网友:
深有体会,开suv的确舒适度不是特别高,估计也和车型设计,有关,避震过硬,应该不只是座椅的问题吧

网友B:
总听说suv车,还没搞清楚是哪国车。

网友(点评):
大侠调皮了。

网友C:
鹰大,其实很想知道这个舒适性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包裹性?腰背部支撑?皮肤接触舒适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大,其实很想知道这个舒适性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包裹性?腰背部支撑?皮肤接触舒适度?

呵呵,起码是久了容易疲劳,还有就是包裹的感觉,和评价沙发差不多啊。不知道为何suv的座椅就不如轿车。

网友(点评):
疲劳的原因主要是支撑问题,这个要考量人体工程学能力。一般来说,腰背部的支撑要做好,不然开车就容易类。另外,我认为suv不如轿车的主要原因是高度。轿车低,因此左移设计主要以后仰为主。

网友(点评):
后仰条件下,人体的受力更均匀,背部分担压力,就会比较舒服。而suv比较高,不可能让你后仰驾驶,只能直背,或者小角度后仰,效果自然不如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大,其实很想知道这个舒适性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包裹性?腰背部支撑?皮肤接触舒适度?

因此左移设计主要以后仰为主。
----------------
兄弟,这句能解释一下么。看不懂。

suv高应该和座椅无关,座椅可以设计有包裹性,只是因为高容易侧倾,甩尾之类,没有贴地飞行感觉。为何会体现在座椅呢。

网友(点评):
抱歉,打错了,是设计主要以后仰为主。高度和座椅的关系一方面是表现在离心现象上,一方面是你驾驶时的视觉要求。高位车,你驾驶的时候需要平视或者略俯视才能看清路况,低位车则不必。

网友(点评):
包裹性的问题我没啥研究,这个得看看搞人体工程的大侠们怎么说了

网友(点评):
包裹性的问题我没啥研究,这个得看看搞人体工程的大侠们怎么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大,其实很想知道这个舒适性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包裹性?腰背部支撑?皮肤接触舒适度?

兄弟,帮助分析一下:

1、名贵suv的座椅是如何设计的,成本提高了多少?

2、suv的竞争如果集中在座椅舒适度,厂家应如何应对?

座椅是不可能做到,还是成本问题,或者技术问题。

网友(点评):
没开过名车。哈哈。不过兰博坐过一次,绝对的大后仰。我现在开福特的车,感觉还凑合,包裹性还好,可能是因为我个小。不过冷热控制的座椅温度调节上还不错。

网友(点评):
FORD的车中规中矩的,比较中意。

网友:
座椅舒适程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座椅形态要满足人的自然生理形态,座椅要保持颈、胸、腰、骶不错位,压力分布均匀。要使坐姿情况下脊柱有接近自然状态下的弯曲,大腿与躯干需要135度左右夹角,同时座椅对脊柱有适合支撑。

在有阅读交谈等等需要情况下,角度要小于135,所以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调节角度是最好的方式,长途大巴桌椅的舒适度是好于一般轿车,可以保持连续5、6个时不疲劳,小车3个小时左右,这个数字不准确,记不清楚了,也一时找不到来源文件。

具体设计的时候,先根据消费群体确定尺寸,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性别尺寸都不同,可以查询

根据使用的人体尺寸的界限不同,可以把产品设计分成3类 :
1型产品尺寸设计 (双限值设计,满足上下一个区间的人群尺寸范围)
2型产品尺寸设计 (单限值设计,满足一个值以上或者以下的范围群体)
3型产品尺寸设计 (折中设计,用人体尺寸的第50百分位设计)

驾驶座椅是属于1型产品尺寸设计,需要满足第5百分位女性,到第95百分位男性的尺寸,需求跨度非常大,所以一般都会有比较多的调节能力,和比较大的接触面积,可以调整位置角度。我认为一般轿车后座设计是属于3型产品尺寸设计,取人体第50百分位作为设计尺寸,suv体积较大,可能设计时考虑购买人群身体尺寸较大,调整了参照尺寸。其实更有可能是直接拷贝了欧美suv的尺寸,个人并不觉得国内车厂会有专门的人机分析,合资厂也未必会根据国内条件来调整设计。
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人机系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是人机工程学的基本观点,对于我来说,suv的后座比轿车的后座体验好些,其实对我来说基本所有的这种公共座椅、交通工具都是不舒适的,因为我本人长得非常不人机,是属于第99百分位以外的尺寸,我自己设计产品也会忽略自己,除非私人定制

另外,我们国家的人体尺寸标准已经将近三十年没更新了,不过也基本没人用他,很尴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总听说suv车,还没搞清楚是哪国车。

越野车的简称

网友(点评):
.....SUV:Sport Utility Vehicle!运动性多用途车!!什么时候城了越野车了!

网友(点评):
那叫MPV了

网友:
应该问。SUV和JEEP的区别

网友E:
座椅舒适性 不仅指座椅的贴服性 支撑性,还要看车辆底盘悬挂的调校吧 。SUV定位本身就和轿车不一样 如果底盘调像轿车一样,舒适度那么高,我觉得那就只能算个巨型轿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座椅舒适性 不仅指座椅的贴服性 支撑性,还要看车辆底盘悬挂的调校吧 。SUV定位本身就和轿车不一样 如果底盘 ...

假设车处于静止状态,suv座椅也没轿车舒服。

网友:
我是外行,我也凑两句。我女儿买了一台,后边是不舒服。由于小孩买了车,所以在路上也会看看别的车(以前不看)。现在流行你说的这个车型,大家都去赶潮流、好卖!所以汽车厂家也一窝蜂的去造这个车型,要快占领市场。所以用别的车改改就OK了,少做了好多模具与零件,节约了成本节约了时间。没有自主创新,没有了个性,所谓罗卜快了不洗泥。我想就是这个结果吧,不知对否?

网友:
SUV底盘比轿车高,座椅相应的也高。人坐上去就重心高了转弯神马的肯定倾斜的比轿车厉害!至于腰部支撑包裹性那就是座椅款式的问题了!觉得不舒服自己换一个包裹性好的座椅呗

网友:
suv的舒适度不如轿车主要是因为悬挂系统的原因吧!座椅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吧?

网友F:
座位不舒适主要是很多SUV都要兼顾后排折叠起来增加尾箱储物空间的动作。
你想想,折叠的凳子当然不如固定的舒服。或者说同样的成本,可折叠的凳子只能做得很简单。
如果有些SUV是允许无尾箱储物空间设计的,那么凳子当然可以做得稳当舒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座位不舒适主要是很多SUV都要兼顾后排折叠起来增加尾箱储物空间的动作。
你想想,折叠的凳子当然不如固定的 ...

原来如此。这个解释比较说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越野车的简称

不是完全的越野车,算跨界吧

网友(2014-05-15):
问题在于,上百万的SUV,材料成本可能必须控制在10几万内。
如:国内700万的宾利,美国就200万。扣除美国各种税、中间费100万有多,材料成本就几十万。
20万的SUV,差不多就是卖铁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