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焊接变形?

楼主(2014-04-02):
如何预防焊接变形?

网友:
1:工装限位+先点焊后补焊

网友(点评):
2.采用局部降温,边冷却边焊接!

网友(点评):
如果在外部焊接时,内部加筋板在相应的位置,是否可以减小变形。

网友:
老生常谈的话题。

网友:
预防变形的方法太多了,个人认为因行业的不同预防变形的方法不同。本人以前在船厂工作过,哪里的板比较厚,主要用到的方法是简单工装定位和预反变形,再变形就是焊后变形的矫正了。现在的单位工件比较小,基本上用工装和夹具就搞定了。

网友(2016-07-16):
相对产品而言,不一样的产品,不一样的解决方法,虽然大体就那么几种,还是要看具体情况,产品数量而定的

网友(2016-10-24):
能给具体的实物吗?这样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
问这样的问题  就犹如问肚子痛吃什么药一样,没人能给给出确切的答案。

网友(2017-03-06):
因物而异

网友:
钣金能焊接吗?如果能的话厚度至少要多少?

网友:
你可以看看焊接结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