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加工: 生成的刀轨有很多条,不是最优路径,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02):
平面铣编程时,生成的刀轨有很多条,不是最优路径,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再调整  再生成

网友:
继续优化没办法

网友:
试着逐个调整相关的加工参数,并再次生成刀轨。

网友:
UG自动编程也就做模具管用,加工零件毫无优化可言

网友:
UG可调的参数很多,调好了就非常漂亮.
% P2 i, h8 Y" \主要是看多余的是进刀还是其它提刀或布局之类.找到原因后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