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44P4各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14-04-03):
轴承NN3032KE44P4代码中,KE44P4各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NN30  圆柱滚子轴承
32 内径代号
K  内圈内径锥孔1:12
E4 外圈带油槽带油孔
4 不知为何多这一数字
P4 JIS4级精度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

网友:
路过,调心滚子轴承E4代表外圈带油槽油孔。圆柱滚子轴承则用E44表示。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