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线性模组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4-04-02):
如图,请问同步带和滑块具体是怎么连接的?
如果有人愿意提供这种同步带线性模组的solidworks图纸就更加感激不尽了

网友:
同步带直接用压块压在滑块上的。

网友:
直接用压块压住的

网友:
2楼正确

网友A:
产家说精度0.1-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家说精度0.1-0.2

是说重复精度

网友B(2015-07-30):
同步带线性模组有这种结构的

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4mm

附件有solidworks图纸参考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线性模组有这种结构的

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4mm

楼主,想请教下线性模组的皮带是如何张紧的。

网友:
从动轮侧腰型孔张紧

网友(2019-04-25):
重复精度0.01-0.02,这是我就职的公司的产品精度
通过同步齿轮和同步带的搭配,皮带通过压块固定到动子座上面。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线性模组有这种结构的

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4mm

请问线型模组有国家标准吗

网友(2021-06-30):
这个可以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