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转盘马达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4-04-02):
转盘参数及要求:
       1、转盘和物品的重量在50KG~80KG
       2、转速100~300转/分
       3、在指定位置需要停下
望各前辈帮忙指导一下如何选择马达和减速机,谢谢!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参数计算出转动惯量,根据惯量在求所需扭矩,然后选择合适的马达以及减速机。很基础的知识,楼主可以找伺服电机的样本根据人家说明计算。自己如果动动手,确实学到不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网上下一个电机的选型软件啊,好像一般有名的都可以下的到。例如东方马达

网友:
想学习计算扭矩选电机的方法

网友:
分割器不行吗

网友(点评):
行,这个主是向前辈们学习学习

网友:
一定要自己做吗?有专门的分度器。

网友(点评):
这个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好像有网友分享过类似的设备。
天明到公司找找看,找到给你看看。
好像用的是气缸。
省钱啊!

网友:
电机选型机械手册上有的吧?

网友:
找一本东方马达,东炜廷,SEW电机资料看看。

网友:
这个要先算转动惯量,然后计算扭矩,根据扭矩和位置选择合适的减速方式,然后选择马达,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东西。
我初步选型是这样,转动惯量2.77kg.m^2,从0到60转/min用时0.5s,转动扭矩.34.84N.m,选用同步带减速,减速比1:5,步进电机扭矩8N.M。相关的计算公式可以在网上找到。

网友(点评):
不知道转盘尺寸也能算出转动惯量吗?楼主要求的是最高300rpm而不是60?

网友(2016-11-11):
这种我也在找学学

网友(2023-08-22):
选型软件

网友:
转矩 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