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数控车的时候要不要戴手套呢?

楼主(2014-04-02):
老实说 操作手册上说是不让戴的   但是不戴的话容易划伤  而且现实工作中很多人都是戴的,连我师傅都是戴手套的,只戴一只手上   还有操作手册上还说要戴口罩呢   我就一个也没见过戴口罩的

网友:
不戴手套是怕手套被旋转的主轴绞住。
戴口罩是因为机加工产生的的细微的金属颗粒会吸入肺部,诱发疾病。
不过现在的机加工设备的防护条件都比较好。
看你自己了,其实我一直觉得生产车间天天PM2.5

网友A:
操作数控车床时可以戴手套。毕竟关门加工的。但砂纸肯定不行。

网友:
有些活,不用保护措施,那就是让人肉碰刀口,个个手上全是口子,加上冷却液很容易发炎的。不让戴是守则,是规定,没办法,让部门的操作工们别戴,自己大多都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数控车床时可以戴手套。毕竟关门加工的。但砂纸肯定不行。

这太难了   一个零件半分钟    关门戴手套  开门下工件再戴上   那还有什么时间啊

网友:
胶皮手套比线手套好用

网友:
厂里每月发10付手套,带不带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戴手套

网友B:
现在的机床都是封闭式的了。带手套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这边也都是带手套的,口罩没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床都是封闭式的了。带手套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这边也都是带手套的,口罩没人带

封闭式不也是旋转工件 ?还是会搅进去啊

网友:
封闭是的机床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关门主轴不允许运转的。就算是让转动也都是点动的方式。没危险的

网友:
理论跟实际现场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因为途省事把安全装置拆掉或者屏蔽了以后导致的。我在外资里上班的,用了20年了快的数控车,安全门锁都还在的,就是调试的时候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