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册上看到了这个图,想了一下没明白

楼主(2014-04-02):
在手册上看到了这个图,想了一下没明白,这个工作3倒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怎么把撑开的卡簧移动到轴上方,并且压进去的?发上来希望有个人指点下。

网友A:
应该三点气爪利用其夹具手指套住卡簧,然后张开,接着帯锥插到弹簧卡小孔(非轴孔)定位,做上下直线运动。到达轴伸端部,装配头2下压,直到卡槽。

网友B:
仔细多读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多读几遍!

读了,里面没写。我想不明白的是那个撑开的卡簧是怎么搬运的?以及怎么压进去的。因为这是个外卡簧,从里面撑撑开,往轴上压的时候撑卡簧的爪子是怎么退出来的????你要是看明白了就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C:
两个带锥度的销子,插进卡簧两个小孔里,不是把卡簧涨开了吗?
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带锥度的销子,插进卡簧两个小孔里,不是把卡簧涨开了吗?
明白吗?

锥销涨开之后卡簧不会弹出来吗?涨开之后怎么保持卡簧还是保持水平?你平时用卡簧钳撑开卡簧都会扭曲变形,装的时候还得用东西扶着,这个怎么保证它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三点气爪利用其夹具手指套住卡簧,然后张开,接着帯锥插到弹簧卡小孔(非轴孔)定位,做上下直线运动。 ...

你说的有道理,谢谢

网友:
把气动的看做轴的延长。。。

网友:
就是个普通销、向上缩回可使卡环脱离.有度是为了减小阻力b不是夹两小孔.是夹大孔.夹持段无锥度,是退料段有锥度3还是夹小孔吧,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三点气爪利用其夹具手指套住卡簧,然后张开,接着帯锥插到弹簧卡小孔(非轴孔)定位,做上下直线运动。 ...

带锥销要从上面下来然后正好伸到卡簧的小孔时,,这明显不可能,那个孔才多小一点啊。而且也不能保证卡簧每次被三爪气缸撑开的尺度是一样的,这样一来,那个从上面伸下来的锥销就更插不准了。。。

网友:
仔细看了,应该是这样的:
1.锥销就是圆柱销上绕轴心开了一个V型槽。
搬运过程:三点气爪涨开卡簧,举升,将卡簧送到带锥销的卡具内(上面是平的),气爪松开,V型槽卡住卡簧的外缘,搬走,带锥销的卡具下降,卡簧到位的同时将带锥销顶进卡具内,使V槽离开卡簧。带锥销的卡具上行,留下卡簧,带走锥销。

网友:
搬运过程:
三点气爪涨开卡簧,举升,将卡簧送到带锥销的卡具内(上面是平的),气爪松开,V型槽卡住卡簧的外缘,搬走, 带锥销的卡具下降,卡簧到位的同时将带锥销顶进卡具内,使V槽离开卡簧。 带锥销的卡具上行,留下卡簧,带走锥销。

网友:
可能部分地方的解释是错误的,但这个搬运、安装的过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希望见过此物的网友指正!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此方案出自何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此方案出自何处?谢谢。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五卷。。。

网友:
手机看不清,灌水一下吧

网友:
装配头2装配时,下压是个快速的动作,导致带锥3有惯性,加以卡簧的自身恢复变形力,从而卡簧和装配头成功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