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管子是什么材料制作的

楼主(2014-04-02):
谁知道这种管子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

你好,请问这种管子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呢,我看实物是一层层粘起来的呀

网友B:
透明那个叫塑筋弹簧胶管,材质有PVC,PU的,也有食品级的,材料要上网看看。也有用不锈钢丝做筋的。看你这个这么薄。估计是用在真空上的。蓝色那个叫夹布吸引胶管。具体怎么做你问厂家吧。还有就是你工况怎样,温度,输送介质,压力等都要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种管子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呢,我看实物是一层层粘起来的呀

不知道怎么做起来的,我只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透明那个叫塑筋弹簧胶管,材质有PVC,PU的,也有食品级的,材料要上网看看。也有用不锈钢丝做筋的。看你这个 ...

貌似真空上用不了吧?承受不了那么大的负压
这种管子一般用在设备exhoust上的
厂房exhoust也有用,但用得比较少

网友(点评):
真空不一定是绝度真空,有真空度的。选择时根据参数选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