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啊,这两个是什么标准的螺纹啊

楼主(2014-04-02):
请问图中是什么标准的螺纹啊,是英制的吗,是梯形螺纹吗,很纠结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P2 ~6 y5 x! G1 g

楼主:
这个就是这两个螺纹

网友:
下面那个不是写了是公制螺纹嘛,M28*1。

网友:
我们公司美标螺纹用1A2A3A表示精度等级的,不过楼主的这个看着不象美制的

网友:
M28X1-6g   3线螺纹,电镀前后大径小径中径要求,全螺纹,两端倒角要求。

网友:
全英文的,是外单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