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四轴加工中心第四轴的中心怎么找

楼主(2014-04-02):
旋转轴A的孔中心(X,y)坐标点怎么设定,急啊,各位亲,用什么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前后在圆柱的轴线,左右在端面。在四轴上夹一圆柱体,拉水平,前后分中即可,左右随工件零件及编程原定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在圆柱的轴线,左右在端面。在四轴上夹一圆柱体,拉水平,前后分中即可,左右随工件零件及编程原定而定

还有点不理解,圆柱的轴线是不是用刀靠啊?

网友B:
跳动表打外圆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动表打外圆找。

师傅,具体一点,怎么打啊?主轴立着的,四轴横着的。谢谢

网友:
四轴在0度的时候,找出x,y轴的中心(四轴上夹持一个圆棒),然后四轴旋转90度,用表或者标准棒,让主轴与端面重合,那么原来设置的原点到四轴90度的圆棒端面距离就是旋转半径。

网友:
0度的时候找到x,y坐标原点(四轴上夹持一个圆棒,好测量中心和高度)。然后四轴90度后,在测量圆棒端面到原点的y轴或者X轴距离,就是旋转半径了。

网友(2014-05-22):
很好弄的事!一般X向单边基准较多,Y向单边也有分中的,Z向只要在第4轴上夹根圆棒用百分表测得工作台面与圆棒中心的高度值就可以了,测得的高度差先补正到坐标系里,这样对刀就可以直接在工作台面上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