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磨削工装如何设计?

楼主(2014-04-02):
如标题所示,材料303不锈钢,硫化渗氮处理,研磨8.0外圆的工装如何设计?

网友:
标题什么也没有,既然没有就随便搞了,无心磨也好,外圆磨也好.

楼主:
注记3说明了,热处理后研磨加工。用铜钉压齿轮上,要不是齿受伤,要不就是打滑不能用。求达人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记3说明了,热处理后研磨加工。用铜钉压齿轮上,要不是齿受伤,要不就是打滑不能用。求达人解答。

     用铜鼎钉在10MM大端的幼齿(估计是滚花吧)干嘛,你不会是上外圆磨来磨吧。许久不见回来机械社区回第一个帖子,你这个工件无心磨切磨8MM处有何难度???

网友(点评):
小弟尚能温饱,老大别来无恙吧。

网友:
无心和外圆磨均可,没什么难度

网友:
无心磨加上停止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铜鼎钉在10MM大端的幼齿(估计是滚花吧)干嘛,你不会是上外圆磨来磨吧。许久不见回来机械社区回第 ...

是滚齿轴。公司没有无心磨床,而且加工数量少,只能用有心磨床。压在齿轮部很容易把齿压坏了,很苦恼这个问题。

网友:
外磨就可以了

网友:
量少最好的方法就是外加工。无心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滚齿轴。公司没有无心磨床,而且加工数量少,只能用有心磨床。压在齿轮部很容易把齿压坏了,很苦恼这个 ...

   发外无心磨,无心磨磨一刀最多两毛钱,你这些高级技术工程师就别研究这个东西外圆磨了,外圆磨不合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无心磨能加工阶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