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928tc车伞齿轮怎么编程

楼主(2014-04-02):
数控928tc车伞齿轮怎么编程  车伞齿面用什么代码吗?我是新手 一点都不懂 还有就是加工量大一刀不能车要分好多刀车的怎么办  是同样的程序段多写几次 还是也有什么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G71

928TC哪有G71指令?楼主你还是在工厂找个师傅学习下基础吧

网友(点评):
车这样的轮工资高 人们不愿意说

网友:
用G1直接走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 那角度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   你,

 举个例子  外径10  1*45  小径就车到8

网友:
用G90外圆车削循环,你看下书就知道了

网友:
有角度A指令配合g01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