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草绘视图如何定向?

楼主(2014-04-02):
在选择基准面再点击草绘之后就自动的到草绘界面了,点击正视于草绘只能换一下,达不到我想要的视图方向,问题是,草绘的视图方向如何更改?

补充内容 (2014-4-3 09:08):
点击三角只能正视于平面  但是平面在上下左右的方向无法被限制啊   这样本来要竖着的  正视于时实体就倒着了  或者横着了   或者前后反的     我实在没招儿了     快搞死人了     现在proe也能中文命名了  不知道..

网友A:
左边特征展开,右击重新选择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特征展开,右击重新选择基准面。

没有啊

网友(点评):
草绘或特征完成之后就有。请原谅,我又忘记怎么上图片了。

网友B:
可以点左下角的三轴  中的某一轴绕起旋转 并朝向屏幕  shift+光标键也能绕轴转动
自己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点左下角的三轴  中的某一轴绕起旋转 并朝向屏幕  shift+光标键也能绕轴转动
自己试一下

调试可以调  但是太麻烦了    有能够像proe一样指定左右或者上下参照面而将草绘视图定向的方法吗?或者类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特征展开,右击重新选择基准面。

直接选择基准面之后就一个草绘在那儿啊  没有见到特征啊   而且右键菜单里面也没有重新选择基准面      大侠啊  帮帮忙    这样画图烦死人了   而且速度太受影响了   有时候脑袋都要晕了

楼主:
我之前在网上找的方法都不管用啊    还是sw本身就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C:
ctrl+光标键是上下左右移动,alt+左右光标键可以旋转草图(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可以调  但是太麻烦了    有能够像proe一样指定左右或者上下参照面而将草绘视图定向的方法吗?或者类 ...

似乎这两个能帮到你,SW帮助文件上说的,第一看见,以前还真是没用过,自己试一下吧,具体见帮助,搜索“视图定向”

网友(点评):
1、帮助里提到的“欲使用正视于来选择视图定向”不能选择原始基准面,它就直接正视于原始基准面了 2、正视于最接近整体的XYZ坐标进行定向,也可以单击,注意观察左下角坐标轴

网友D:
直接按左右上下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按左右上下还不行?

可以  一切ok   非常感谢   高手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rl+光标键是上下左右移动,alt+左右光标键可以旋转草图(视图)

ok啦  谢了   菜鸟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是啊  已经完成的了嘛    需要画的时候就要有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