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设计机器一个部位,这个原理我不是很懂

楼主(2014-04-02):
最近要设计机器一个部位,这个原理我不是很懂。如图,一个电机两个轴平行,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电机把这两个轴转起来,而且这两个轴方向相反,最主要的就是要这两个轴的距离可调。

这个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看下你们哪个聪明点的帮下忙。

谢谢。

网友:
再具体点,可调多少?没有想到方法

网友:
看看轧机原理就知道了,无非就是万向十字连接、连杆传动机构、锥齿轮机构等

网友A:
1带轮传动,距离可调
2齿轮传动可以反向(加惰轮增加安装空间
组合一下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B:
带传动不行是同转向,加惰轮也是同向运动,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传动不行是同转向,加惰轮也是同向运动,不可取

写错了,的确不能反向,可以的,电机传输至一个固定齿轮1上,齿轮1和齿轮2啮合,齿轮2传出一个带转动。齿轮1可以直接传出带传动,两个带传动各有张紧轮。

网友:
用六角杠与锥齿轮做传动,主要是间距的统一可调和保证平行

网友:
有问题可以探讨,QQ 502667705

网友:
用链传动加齿轮传动呢?

网友C:
链轮链条,中间加过渡轮!链条加张紧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轮链条,中间加过渡轮!链条加张紧

能详细点吗?最好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带轮传动,距离可调
2齿轮传动可以反向(加惰轮增加安装空间
组合一下就可以完成了

能详细点吗?或者可以加你QQ吗?

网友:
调节的范围是多少?氛围小的话可以考虑减速机+万向联轴器

网友:
用链轮就可以实行啊,反包另外一个链轮,奇怪我怎么上传不了图片,点那个链没有反应了??

网友:
电机放在两轴之间,带传动,两根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