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游标卡尺大致测量两个圆的同轴度

楼主(2014-04-02):
请教高手,如何用游标卡尺大致测量两个圆的同轴度。

网友:
如果是圆环类的话,可以测壁厚,多测几个点,然后看看最大壁厚和最小壁厚差值是多少。大致可以测出同轴度。(这个只是我的猜想,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A:
如果没有定位夹具的话,搞不了吧,而且按规范来讲,卡尺测的同轴度,是不具备任何效用的,只能是自检参考吧。

网友:
还是要看具体的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定位夹具的话,搞不了吧,而且按规范来讲,卡尺测的同轴度,是不具备任何效用的,只能是自检参考吧 ...

应该不是很准的,但是,只要知道个大概值就行了。

网友:
那你把卡尺固定,以中间位置一读数为基准,圆柱面贴着游标转转,两把卡尺同时测量可能更准些,但肯定没打表准的,而且直径越大越难测。
如果是两个端面的话,分别测个圆心位置,再对比一下了。
反正测出来数据是站不住脚的,随时会被推翻,不明白LZ按规范来检测有什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