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铝件成型孔里面用铣螺纹,会有毛刺往上翻

楼主(2014-04-03):
毛刺往上翻,上面有喇叭口,是不是参数有问题?钻速700,进给60,钻速越快毛刺越大,有没有谁做过的,给点意见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无法分析。多大多深的螺纹,用的刀具多大,底孔径多大,走刀怎么走,孔口倒角没,等等。

网友:
介绍的详细点,什么螺纹?什么刀具?几个刀头

楼主:
M22*1.5上面有倒角,在上面是密封喇叭口,主要是毛刺翻上去了,一个孔都是一把成型刀精铣的,深度就10来个毫米深,21i1.5刀片,全称我忘了

楼主:
螺纹底孔20.6

网友(2014-05-05):
       可能你的刀具有问题,看看你的刀就知到了。

网友:
看看刀具,在看看切削液的润滑情况

网友:
铝件。。。。挤压丝锥不行么?

大多螺纹铣刀都是钢件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