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四轴加工中心第四轴的中心怎么找

楼主(2014-04-03):
立式四轴加工中心第四轴的中心怎么找
旋转轴A的孔中心(X,y)坐标点怎么设定,急啊,各位亲,用什么方法?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找到你工作台的中心,以工作台表面做Z基准,然后测量工件0点到基准面的的距离。可以算出Y的偏置。X不变。

网友:
楼主出个图。大家看一下。一目了然。

网友:
如果有通孔的话,假设旋转周线与X轴平行。先校旋转轴与X轴平行。正面找孔,反转180度再找。两次的Y坐标平均就是。

网友(2014-06-10):
XY是和三轴一样的设置的,要看你的加基准在哪了。
Z值的话也很好测定,一般回转中心就是Z值了,只要拿百分表测得工作台面一个值,表盘刻度记住,显示屏上相对坐标Z值也归零,然后再去测第四轴的回转最高点,减去回转半径就是第四轴的中心高了,这个值可以直接输入到坐标系Z值,以后对刀就可以直接在工作台面上对了!
希望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