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中config.pro在哪里找到

楼主(2014-04-03):
pro.e5.0中config.pro在哪里找到,是不是工具----选项-----当前会话中?如图怎么没有texture_search_path ……(自动搜索纹理路径,省略号代表完整路径,可设置多个)这个配置文件呢?

网友:
添加进去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你要另存后,才能指向

网友:
楼上说的是  查找  最好是输入前面一个单词  在查找里面选择结果   配置好后可以将config.pro文件放在启动目录  以后打开的时候就会自动加载这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