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做这个插齿和摆的

楼主(2014-04-03):
我想做一个和那个棘轮相配合的摆和插齿
得怎么做呢
求高手指点

楼主:
看来是都做不了

网友:
两三件试样,可以用线切割叠起来一次性做出,

今后批量做,你齿根角小于90度,要定制专用铣刀,

第一张图棘轮有透空,铣床可装夹,但涉及铸造,,第四张图,中间孔太小,铣床装夹可能有问题,

如果仅涉及传动控制,不受大力,可用铝材料,压铸,或金属模一次做出,

楼主:
谢谢你的专业指导

网友:
找个钳工师傅就行了。

楼主:
上面机械钟太漂亮 有种低头膜拜的感觉

网友(2014-07-15):
你的完全可以插出来,插齿会速度很快。

网友:
厚度3mm,上冲床,要精度就插齿,此件插齿比滚齿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