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工问题

楼主(2014-04-03):
一个精孔公差带是0.015,完工的时候检验出来孔小了0.005,导致下到工序将孔套在轴上的时候装不进去。但是返工的话肯定没法保证将孔做好的!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溜孔

网友(点评):
啥事溜孔。。哈哈~小弟不才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乡下人的土办法。就是精磨几根圆棒,尺寸至所需孔的使用极限尺寸。然后装到台钻上,用钻孔的形式扩孔。

网友B:
要么研磨孔,要么将轴磨小!

网友:
就一件的话把轴用砂纸抛一下吧

网友:
手动铰刀

网友:
只有0.005,建议研磨,找一根直径稍小的棒(材质硬度要比工件软),抹上研磨膏,到台钻上用研磨棒将研磨膏挤磨到孔壁上,注意要往复上下地研磨。
当然如果是常用的规格,有铰刀能进,铰刀铰一下也是好的。

如果是单件,直接将轴的配合部分磨小一点也可以(前提是以后这根轴不换了或还是由你们来配作),这个是不建议的

楼上大侠说的溜孔没遇到过,但原理跟研磨也是一样的,应该也行。

网友:
用一个小点的轴包一块水砂皮,研磨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方法太多了,看什么材料的,
软料可以滚刀
硬度高的可以金刚绞,行磨,研磨等。{料很少就研磨吧,有机床就行磨。量很多就金刚绞吧}
这西方法都可以保证光洁度和尺寸。
不建议磨棒,那是下下策。

网友:
泡化学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研磨孔,要么将轴磨小!

谢谢大侠,但是轴不能磨小,轴也是加工用的工装,磨小了,以后加工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溜孔

主要是不好找正了。

网友:
受教了 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