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检测是否会有液体泄漏?

楼主(2014-04-03):
最近在搞个焊接的容器,盛放粘度比较低的机械油,无压力,批量性的。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在放置一段时间后,有油液析出。尽管我们也做过气密性试验,气压在3-5KG左右,但不能避免该隐患。我们焊接处是一个园形,机焊,混氧,在起焊和收焊点重叠过了10mm左右。

2个问题,焊接方式可有问题?象这种长置后才能发现的渗漏该如何检测?

万分谢谢哈!

网友:
就是水压试验,看48小时压降,没有其它措施,

敞口容器,没法水压试验的,就要找一个‘手艺家伙’,焊完放一周,看看,

我给北京的‘可口可乐灌装厂’做的不锈钢箱子,就是这么玩,在乡下厂子焊的,但手艺就是过硬,一点都不渗,

楼主:
水压试验能看出问题?每个压48小时,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啊。
焊完放一周,目前基本也是这样操作的。但由于东西太多,这样操作很是麻烦。
手艺再好,也是不敢托大。
有没简便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