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比较了解高速往复机构?

楼主(2014-04-03):
有谁比较了解高速往复机构?
介绍几种结构
最好是往复运动速度恒定的,V有源动机控制的。

网友:
就是曲柄连杆结构,或者凸轮结构,把惯性力控制好了就可以,没有其它东西,玩的就是基础力学,完全没有新技术,

当今,可以玩到驱动22000转,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再高的,实际中需求就很少了,

至于速度问题,可以用双凸轮叠加,或三凸轮叠加,产生一个‘模拟匀速’,范围查在使用要求之内就是了,

多凸轮与单凸轮是一样的东西,会玩单的,就会叠加,谈不上新技术,你就是要踏踏实实玩,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恩恩,998大侠说的太对了,对于曲柄连杆机构惯性力确实重要,要不振动厉害、噪音大、寿命短,有的曲轴还加配重盘什么的,基础力学相当重要,这个还真是玩不好。。。。。。

网友:
补充一个比较特别的机构,纺织设备上用到的双向丝杠!速度也不慢

楼主:
谢谢,这些都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