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标粗糙度

楼主(2014-04-03):
对于机械加工零件,很多图纸标有未标粗糙度要求为:Ra 3.2。它的取样长度为多少?

谢谢。

网友:
整个面吧

网友:
一般未标长度的按缺省值5.6取

网友(2014-07-01):
粗糙度为Ra3.2,选2.5的滤波,取样为5个,一般取样长度17.5。
如果粗糙度Ra0.1~2,滤波0.8,取样长度5.6。
另外Ra3.2,不用仪器测量,样块结比就行!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