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细表的一点疑问,零件数量的

楼主(2014-04-03):
如何把零件的文件属性里面的配置特定里的数量 链接到 装配体中材料明细表中的数量一值,因为材料明细表能统计出来该零件在装配体中有多少件。

网友A:
请问6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6是哪里的?

6是真实的,装配体中有6个该零件,所以生成材料明细表的时候自动出来的6.
我想让零件出工程图的时候,工程图里面的该零件的数量也自动变成6

网友(点评):
想法很好,我也需要,找到分享一下。

网友:
单件图中的数量,我的做法一般是单独编辑,或者手写。

网友(点评):
之前我也这样,后来有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据我所知,工程图的数量只能自己填,最多在零件属性里自定义,想自动填写由装配体统计的零件数量,貌似不和逻辑。

补充内容 (2014-4-5 10:25):
我多想装配体的实际数量能够自动填到工程图(BOM可以自动统计)上,那多惬意啊

网友(点评):
确实。我其实也感到这个逻辑有点问题

网友B:
我隐约有点想法,尚未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隐约有点想法,尚未证实。

赶紧证实去啊。看来这是个可以研究的课题啊

网友:
各部件的相互借用怎么标数量?零件上面就总装配?没有中间的各部件装配?

网友(点评):
肯定会有啊。肯定会有中间的各部件装配。借用的话,就是总和嘛。你借了6件,那数量肯定是N+6啊

网友(点评):
那么工程图上的应该是总数,装配图上的是这部件用到的数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紧证实去啊。看来这是个可以研究的课题啊

我想在装配明细表里面用方程式赋值给零件的某个属性,希望它能返回到零件文件本身,然后在零件工程图中链接这个数值。但是没有取得成功。

网友(点评):
这么看来是没戏了。方程式的东西我不是很懂。只能手动输入了

网友(2014-06-17):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
材料明细表里应该是自动填写的实际的装配数量吧,人为地链接填写的数值容易出错吧

网友(2019-06-25):
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大神解答吗

网友(2019-08-02):
这个很简单,用个宏就解决了

网友(2019-09-04):
我也是手动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