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将一个零件切割成两块?在线等

楼主(2014-04-03):
如图:按照箭头方向切割成两块应该怎么操作呢,我用的是solidworks2013,谢谢
额。。上传不了图片,权限不到,应该很容易明白

网友A:
没有图,可以在需要分割的地方做个面,平面曲面都可以,然后分割,好像有个分割命令

网友:
画个直线也是可以切的

网友:
命令:插入---特征---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可以在需要分割的地方做个面,平面曲面都可以,然后分割,好像有个分割命令

嗯嗯,我用这种方法做好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