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速方案,一个输入两个输出的减速机,哪里有?

楼主(2014-04-03):
现在有台电机0.75KW,转速1390R/M,最后需要输出是2组,一组要求2R/M,一组要求6R/M,我的方案是行星减速机+齿轮箱+链轮。

请问哪里有一个输入两个输出的减速机啊,或者有好的方案直接替换全部。

谢谢。

网友:
有 一个输入,两个输出的减速机,两个输出轴的转速相同。。你上网搜搜 “WP系列蜗轮蜗杆减速机参数及样本” 里面有。。

网友(点评):
两个输出要求平行的

网友:
配一个3级的行星减速机,速比在230左右。
再加上一个速比为3的平行轴齿轮箱即可。
两个输出的方向相反的话好办。相同的话要加介轮。
为何需要链轮?

网友(点评):
可能是链传动的吧

网友(点评):
我可以加个调速控制器,然后用一级行星减速机吗?或者选用6级或8级电机?

网友A:
自己设计减速部分,两个输出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生产减速机的,标准和非标的都生产,标准减速机当中有两个输出轴的,但是转速相同,你说的这种属于非标的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标准减速机当中两个输出转速相同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减速部分,两个输出

我们没什么加工能力

网友(点评):
自己设计,发外加工

网友:
蜗轮蜗杆和齿轮的减速的都可以做成双输出的,只需在标准机型上改动一下就可以。

网友:
给你个网址看看:www.mepro.cn
有双输出消隙齿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