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图纸上面有个N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03):
焊接符号尾部一般不都是加工方法或焊接种类ABC...  图纸上面有个N什么意思啊? 要是N几表示几条焊缝 可是光一个N。

 不太懂 ,求教一下。

网友A:
英文图纸?详细描述参照N:“No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图纸?详细描述参照N:“Note”?

不是就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中文的

这种

网友:
不知道,坐等高手。

网友:
应该是焊接方式,焊条电弧焊还是气保焊忘了,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