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电机,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4-03):
发电机的输入轴与发动机的输出端弹性联轴器连接,发电机的底座跟钢架直接连接(钢架和发动机都固定在车架地板上)可以吗?  这样会不会因为振动而使发电机的输入轴受影响啊?

网友A:
建议给发动机加个减震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给发动机加个减震垫

但是发动机下面也有减震器,两个减震器会不会因为震动不同步   会是联轴器慢慢的折断啊

网友B:
只要发动机和发电机轴之间有弹性链接就可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发动机和发电机轴之间有弹性链接就可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发动机和发电机轴之间有弹性链接就可以。没问题

大侠能否为我解答一下为什么

网友(2015-12-08):
我们的情况是  发动机与发电机如果是联轴器连接的话,发动机底座直接与钢架相连接,整个底盘下加减震器。联轴器连的话对底盘的强度要求较高。
但是现在大部分发动机与发电机是盘片连接,外面的壳体在连接,这样扭力由机身承担,然后发动机发电机下再加减震器与底盘连接。

网友:
学习,地板切个槽好不好

网友(2016-05-14):
没有问题·只要两台电机联轴器同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