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数控机床油污问题

楼主(2014-04-03):
我现在在的公司,自动车床漏油比较严重,机床上全是油,机台下面也放了接油盘,但地面还是很多油,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方式解决

网友:
钣金罩上的只能打胶水了。

网友:
告诉你 再数控系统,PCL了把上油时间改了(找他们厂家售后改,一般都会),调时间长点,另外检查油管等,有没有漏油, 你的床子是不是沈阳机床的,他家就是这个毛病,想一点不漏 是不可能了,另外别乱说,在我主题下!度哥!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自动车,不是数控

网友(点评):
如何管理数控机床油污问题,标题都弄不明白,还问问题

网友:
看那里漏,改上油时间

网友:
我们公司的自动车有一百多台,整个车床都是用钣金盘子接着的,但还是有油漏出来,地板到处都是,主要是飞溅出来的,或者捡产品时滴得到处是。我们是自动车放在四楼,三楼是办公室,长年累月以来,地板上的油浸过楼板,在三楼的天花板上滴出来了,我们公司的漏油也很严重,但就是没办法解决

网友:
你自己看看你大标题是什么,你自己都整不明白,你问的是啥 ,别人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