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紧定螺丝的问题

楼主(2014-04-03):
问题1:如一个有键轴套固定在轴头上,用轴套径向用紧定螺丝起什么作用?紧定螺丝是压在平键上还是压在轴上?
       2.带座轴承上的紧定螺丝起什么作用?带螺丝一头(长的一头)装在外侧还是内侧?

网友:
你看看米思米的样本
都是在键槽开的螺纹孔,当然是防止零部件间的相对移动

网友:
楼主最好是能有图片供参考。

网友A:
看机械设计手册吧,手册里讲的很明白,这年头,手机里不装套机械设计手册就别跟别人说你是搞机械的

网友:
4楼威武

网友B(2015-01-24):
引用 网友A:
看机械设计手册吧,手册里讲的很明白,这年头,手机里不装套机械设计手册就别跟别人说你是搞机械的

手机怎么安装机械设计手册?是不是直接拷贝电子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怎么安装机械设计手册?是不是直接拷贝电子版本的?

确实是,电子版的。PDF。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顶在键上,防止在传动的时候键发生跳动,减少键侧面的受力面积,影响键的使用寿命,同时也影响传动精度。
第二个问题:是装在外侧,因为轴承座内侧公差控制严,以内侧定位较准确,同时紧定螺丝放外侧比较方便拧紧。如果是菱形座轴承,你只能装在外侧。

网友:
不明白你的东西具体是用来做什么的,不好回答你的问题,一般来讲都是防止相对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