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真空来隔离噪音?

楼主(2014-04-03):
大家都知道,真空不能传声。真空并不是绝对的空。
我想探讨的是,能否把产生很高噪声的物体封闭(或尽可能封闭)在真空环境,比如将工作的电锯放在像真空保温瓶的容器里,在瓶口(供物品的进出)处加很厚的隔音罩,从而使得结构只振动而不发出噪声?

此法的优点是对所有频率范围的声波均有效;且,降低幅度很大。

1、真空遏制噪声是否可行?
方法一:将机器完全密封,并抽成真空。
方法二:将机器用真空隔层部分覆盖,并在开口处加隔音罩。
方法三:将机器的部分表面用真空层覆盖,其他部位直接与空气接触。
2、真空度(低压)是否遏制噪声的传播?谢谢。

楼主:
这种密闭的方法,可能存在散热不良,空气不好等问题。

网友:
成本

网友(点评):
成本取决于应用物体体积及其噪声大小。况且,没有要求绝对的真空,近似真空也可以吧?

网友:
原理没有问题。

网友:
抽真空本身就是噪音

网友(点评):
是抽真空后,密封,不会是一直在抽空气的。

网友:
噪音,传播的途经不一定是空气,固体的传播能力更高。所以,想法很性感,现实很骨感。

网友(点评):
噪声来源于结构振动,我知道。但是,声波是由结构振动激发空气而产生的。当空气减少(密度、真空度),被激发的声波能量就会减少,从而实现降噪。

网友(点评):
没有想着减振,只是想着降噪,而且,实际中是要减振与降噪并行的。

网友(点评):
。。。固体传声难道大侠不晓得?听诊器的原理!颅腔振动的传声比你靠内耳接受空气振动要快得多。

网友(点评):
搞真空既耗能又不方便操作。要降噪有主动和被动两种,被动模式很多是不需耗能。

网友(点评):
哈哈,LIAO大是这方面的绝对专家。

网友(点评):
不能说是专家,只是对于冲压厂而言,震动和噪声是两大污染,耳濡目染的长久接触也多少知道一些。

网友(点评):
LIAO大这方面的造诣我是清楚的。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观点。。。如果有机会,希望大家帮我做个实验验证下,比如热水暖瓶是否隔音。谢谢。

网友(点评):
有连接就无法起到隔音的效果,只能起到减少噪音。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让设备浮在密封真空中工作。

网友:
海绵就可以了

网友:
降噪还是要讲究 吸音 隔音 和音响的流动方向导流,最根本还是源头降低噪声,降噪时高频比低频噪声容易处理!

网友:
如果做大件的话,用真空太不安全了,一个真空茶杯破碎的声音就大的吓人。

网友:
你能做到震动设备和隔音罩不联接在一起还有希望

网友(点评):
谢谢,结构与真空层是接触的,而真空层是内外两层,这内外两层间时要柔性接触的。

网友:
楼主做微机电系统的吗?真空降噪可行,但必须处理好与真空室壁之间的声桥,不然依然有通道。

网友(点评):
不是做微机电。是搞振动与噪声(偏向阻尼层)的在校生,偶尔突发奇想。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你的方案就很完美了。
1、材料问题,你用什么材料做隔离罩?就目前来说,没有什么普通材料可以胜任这种要求。
2、安全问题,跟第一个类似,没有什么材料能在保证安全的同时还要达到能承受住大气压的考验(这可不是1天2天,而且还有加工环境的影响)。
3、成本问题,跟1、2类似,其实航空材料就能达到1、2条,但是成本。。。
4、能量问题,噪音是一种震动,是能量的一种表现,隔音只是将它隔绝在内,最终它还是会被内部所吸收消耗,在这个密封的空间,无论是人或是机器或者加工的材料都是能量的吸收消耗对象。严重会影响人的寿命、机械的运行、材料的强度。或许你会说人不在里面,那机械的寿命估计比现在正常使用的机械寿命会有所减少。尤其对于一些精密的加工机械。
5、既然噪音是一种能量,你没必要考虑怎么隔绝他,可以考虑如何吸收他。真空我认为不可取,但是可以填充一些能够吸收噪音的材料。
总之,你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没必要钻牛角尖,隔绝噪音的不仅仅只有真空。

网友(点评):
谢谢啊,今天刚注册就回复我大段的文字,真心感谢。其实,我是搞振动与噪声,基本了解一些,只是突发奇想,来这里讨论下。

网友(点评):
大侠,负压没那么可怕。只要材料稍微有点强度,一个大气压没有什么危害的。人家双层真空保温层用个几十年都没啥问题。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
我觉得不可行,机械震动是能量传动的一种形式,如果按您所说的真空真的能隔音,那么机械震动的能量可定要在内部消化,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化为热量,真空保温大家都知道,那么内部温度将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想解决的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机械振动源出发,换用震动小的机械设备!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振动与噪声是紧密结合的,但又各有特点。。。机械结构本身具有阻力(较小,可以增大)来消耗振动。。。内部温度确实是个问题,原因是很多振动与噪声严重的机械,大多是原动机(发动机、电动机、马达等)。

网友:
噪音的传播隔离现在在建筑上研究挺多的,清华大学有相关研究所。市面上有很多宣传隔音窗的企业,也有打着真空玻璃隔音,但实际上真空玻璃之间有许多微小支撑,就是前面鬼魅道长说的声桥,基本上与普通双层中空玻璃差别不大,这个有专业报告。

隔音效果的主要取决于隔离介质的质量,质量越大隔离效果越好。这个专业的声学书籍上有论述。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会找找相关文献

楼主:
百度百科“真空玻璃”
真空玻璃和中空玻璃在结构和制作上完全不相同,中空玻璃只是简单的把两片玻璃粘合在一起,中间夹有空气层,而真空玻璃是在两片玻璃中间夹入胶片支撑,在高温真空环境下使两片玻璃完全融合,并且两片玻璃中间是真空的,真空状态下声音是无法传导的,当然由于真空玻璃的支撑成了声桥[3],所以真空度不可能达到百分百真空,但这些支撑只占玻璃的千分之一,这些只是微小的声桥就可以忽略不计
下图来至“数学建模单层玻璃、双层玻璃、中空玻璃和真空玻璃的隔音效果”

楼主:
频率(Hz)隔声量(dB)
中空玻璃3+6A+3mm真空玻璃4+0.8+4mm夹胶玻璃4+0.76+4mm朗斯玻璃4+0.76+4mm
实际中真空层的厚度可以更厚些吧???

http://www.dok.com.cn/shimeyangdeboligeyinxiaoguozuihao-2/

楼主:
据有关资料表明,真空玻璃低频隔声性能更好。。。

网友:
不多说了,有的消声器里面还有点水。
  楼主是聪明人,俺就不废话了。

网友(点评):
“有的消声器里面还有点水”是啥意思?是说消声器密封不好?

网友(点评):
是5毫升水,不是设计或使用问题,是故意放的。

网友(点评):
枪用?车用?愿闻其详,谢谢版主~

网友:
原理应该可以,第二个方法看来可以一试,但要尽量减少通过固体的传播。可以参考现LNG燃气车气瓶结构

网友:
我不专业,但我也有个疑问,那个真空一定需要一个封闭空间,这个封闭空间一般是用固体材料做成的,而且需要一定的强度,这样的材料会不传播声波吗?如果不传播声波,直接用这个材料做隔声不好吗

网友(点评):
固体会传播声波,所以内外层需要填充减振材料。

网友:
产生很高噪声的物体   有必要用真空来隔音吗==

网友:
想想就可以

网友:
想法不错,实现较难,

网友:
思路发散出去是好的,还要收得回来。
上面大家的回复都挺好的。

我问一个小问题:
lz的想法用在什么方面,举例中提到了电锯,我问一下,电锯如何连续送料?

网友(点评):
上面提的方案二,就像热水瓶,是有开口的,实现噪声某些方向的减弱。。。当然,这只是想法。同时也感谢你的想法。

网友:
成本是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个人觉得倒不如从减震方向入手,诸如加置减震弹簧

网友(点评):
减振技术现在已经成熟,而噪声控制尚有空间。

网友:
通过真空降噪声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是存在以下问题:
① 真空度保持是一个成本很高、失效性很大的技术难题。
真空度保持有两种方法:
一是通过长效密封手段保持真空度。但是这种手段非常高昂,尤其是对于有着大量对外接口、不规则缝隙、需要经常维修的设备,长效密封的技术难度很大,即便短时间内实现密封效果,长期使用后也会存在密封件老化的可能性,每更换一次就会增加一次的维修成本。
二是通过真空泵进行实时抽真空,这种方法等于又增加一台新设备,这显然存在很大的经济性问题,同时维护起来也很耗费资金。
② 噪声的传播途径存在很多途径,不仅仅只有空气传播这一条途径
在很多情况下,噪声可以通过固体的谐振、产生物的冲击等方式传播出去,例如箱壁的固有频率和固定基座传导相近,那么就很有可能引起谐振,基本内部是真空,也可能通过连接件传递出噪声信号,再者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产生物不断飞溅出来,回收槽等环节均可能出现噪声;
③ 很多设备的使用环境不要求噪声指标,这样的除噪措施缺乏必要性
很多设备的使用环境本身很恶劣,例如矿山、车间等,周围的自然噪声已经很高,这种情况下噪声指标对于用户而言已经可有可无,那么刻意追求的噪声就会是去买点意义,得不偿失。
略略作答,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启发。